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STM32F1] 各位大神 有偿急求程序

楼主(2017-03-31):
各位大神,小弟新手急需一个STM32F103ZET6的程序,要求:用两个ADC同时采集电压信号,双ad规则组模式,大约1毫秒采集1000个数左右,以DMA方式通过USART串口显示到电脑上。有意加企鹅957673760或者直接提供代码

网友A:
ADC采样DMA传输例程,里面有串口驱动,
跟你的不是完全一样,不过改动不大;
拿走,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采样DMA传输例程,里面有串口驱动,
跟你的不是完全一样,不过改动不大;
拿走,不谢。

谢谢大神

楼主:
求相似或相同的程序

网友A:
举手之劳,指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C采样DMA传输例程,里面有串口驱动,
跟你的不是完全一样,不过改动不大;
拿走,不谢。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C:
串口速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速度不够。。。

那可以先采集存储起来然后慢慢取出来吗?或者得换个通信方式

网友D:
1ms 1000 个数据,也就是ad采样率是1M,两个通道,能够跑那么高?

网友E:
1us采集两个数据并处理,好像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us采集两个数据并处理,好像很难的。

恩恩 我现在改变思路先采集存储,然后再慢慢处理

网友F:
楼主的前期准备是不是还没做好,1M的采样率,还要看单个数据有几位,你要采集多长时间的数据,那你要准备多大的存储器,用串口发要多长时间,如果有实时性要求的话那你选的MCU够不够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前期准备是不是还没做好,1M的采样率,还要看单个数据有几位,你要采集多长时间的数据,那你要准备多 ...

单片机的串口波特率能过到几M的

网友H:
搞不了这么快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的串口波特率能过到几M的

然而还是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前期准备是不是还没做好,1M的采样率,还要看单个数据有几位,你要采集多长时间的数据,那你要准备多 ...

现在解决啦,先采集存储到数组然后再慢慢传到上位机,信号采集个2000多个点足够,周期3毫秒吧,不要求实时性,只要采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的串口波特率能过到几M的

那我串口发送部分程序控制有问题?我采用边采边发形式是没达到要求,1ms也就发出来6、7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搞不了这么快吧!

能到这速度,不过不能边采集边发送,2微妙采一个数还是能做到的

网友J:
两路AD是用不通过ADC转换吗?

网友J:
STM32F103ZET6一共有16路ADC

网友K:
这个网上有相关的例程可以参考学习。

网友K:
1000个数据的波特率就不能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1000个数据的波特率就不能低了。

是啊 波特率没跟上 先采集后处理的数据  实时性不要求

网友L:
直接使用串口发送不行吗?

网友L:
楼主不一定要使用DMA实现,现在发送中断也可以。

网友M:
都是雷锋,给钱都不要
不过带来的问题就是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直接使用串口发送不行吗?

这我还真没试  别人说我这速度太快 需要借助DMA,结果串口没跟上  我就放弃了边采集边发送  把采集的数赋给了一个数组存储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都是雷锋,给钱都不要
不过带来的问题就是不靠谱

有道理  不过也是出于热心,毕竟也费劲帮忙上传了

网友N:
这个ADC中断发送数据,不需要DMA

网友N:
串口的波特率不能满足两路数据的发送。

网友B:
ADC通过DMA传输数据不行吗

网友B:
现在的ADC程序都是通过DMA传输。

网友G:
那就没了,因为M4也就10.5M的波特率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我串口发送部分程序控制有问题?我采用边采边发形式是没达到要求,1ms也就发出来6、7个数 ...

是你的数据量太多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到这速度,不过不能边采集边发送,2微妙采一个数还是能做到的

问题是2us是发不了一个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你的数据量太多了

恩恩 是有点多 串口这么短时间忙不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ADC程序都是通过DMA传输。

恩 我得用两个ADC  也是用DMA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恩 是有点多 串口这么短时间忙不过来了

那用以太网接口吧,直接上M4

网友O:
要求:用两个ADC同时采集电压信号,双ad规则组模式,大约1毫秒采集1000个数左右,以DMA方式通过USART串口显示到电脑上。有意加企鹅957673760或者直接提供代码

F1的AD最高就是1M吧,1MS1000个对应1M. 按8位算,  UART快一点算1M,对应100K速度。跟AD差一个数量级。到ZE了容量倒是大,能存个几K数据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