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方波极性变换

楼主(2017-03-31):
单片机产生的单极性方波,如何转换成双极性方波,求解答!!!

网友A:
请先解释什么是 单极性方波 双极性方波

网友B:
减法器加个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加个大电容隔直就可以了。

网友D:
在单片机产生的方波之后串一个电容即可(电容容量大小可以根据经验值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