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IIC电平转换

楼主(2017-03-31):
我需将IIC电平由3.3V转换为5V经过设备线传输后再转为3.3V,请问此电路是否可行?

网友A:
I2C是开漏极电路,可以不需要任何转换直接连接5V和3.3V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2C是开漏极电路,可以不需要任何转换直接连接5V和3.3V系统。

还是有安全风险的
要不然TI、NXP、SGM等品牌做的I2C电平转换芯片岂不是浪费资源?
I2C速度不高,可以用两个MOS实现电平转换,但是设备线有多长?如果太长可能驱动就成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安全风险的
要不然TI、NXP、SGM等品牌做的I2C电平转换芯片岂不是浪费资源?
I2C速度不高 ...

你好,具体怎么设计,怎么保证双向传输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具体怎么设计,怎么保证双向传输

每一路信号都需要用两个MOS才能保证双向传输。
还是用个电平转换芯片吧,简单又好用,上拉电阻都可以省掉不用,比如SGM4553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