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为什么PA10引脚无PWM输出啊

楼主:
最近按照例程配置定时器1通道3,想输出PWM波,然而。。。很难受

楼主(2017-03-31):
这个是具体配置程序,感觉没有错啊,但是就是不出结果,很难受。

网友A:
看来楼主的感觉确实不是很灵敏啊  TIM_OC1Init这个函数 不应该改成 TIM_OC3Init吗?(你用的是第三通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具体配置程序,感觉没有错啊,但是就是不出结果,很难受。

http://www.pudn.com/downloads634/sourcecode/embedded/detail257373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的感觉确实不是很灵敏啊  TIM_OC1Init这个函数 不应该改成 TIM_OC3Init吗?(你用的是第三通道) ...

感谢。。。还需要深耕啊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以前用过定时器配置6路PWM,参考别人的代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