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有STMotorProfiler来开发的吗?

楼主(2017-03-31):
请问一下,大家有STMotorProfiler来开发的吗?

网友A:
这个是什么东西,没有听说过

网友B:
没有,还是习惯IAR和MDK。

楼主:
这个 应该就是KEIL开发FOC BLDC驱动的额

网友C:
这个是STM32 集成的 MOTOR的驱动 开发环境吧!

网友D:
没有,不太了解

楼主:
嗯!

感觉这个开发电机类的驱动 是不是很简单的?

楼主:
STSPIN32F0
这个应用是不是很好呢?内部集成了驱动器。

就是用TI的F28027F的芯片或是F28069M的芯片,这两个芯片里面自带FOC电机控制程序

另外 TI的方案 是这样的。

楼主:
有这样的精简版的电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