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IAR与KEIL大家选择那个?

楼主(2017-03-31):
请问 IAR与KEIL大家选择那个?

网友A:
看主芯片用的是什么了

楼主:
这个 开发环境 和芯片 还有关系吗?

区别大吗?

另外 学习哪个将来好找工作?

楼主:
是不是IAR比keil的效率要高?

具体的 是这样的吗?

网友B:
都用,如果两个都可以,就用keil,
msp之类的,没的选择,只能用iar

网友C:
有个芯片只支持IAR,有的芯片只支持MDK,具体要看厂家的。

网友D:
IAR智能提示真的是太差了,连Keil都比不过。更别说比宇宙第一IDE了。那就不是在一个数量级。。。

网友E:
个人用iar多,但iar界面确实太落后了,直接在里面敲代码很痛苦。

这两个都不过是基本工具而已,不存在说学会某一个就好找工作。。

网友F:
编译软件两个都会和和会一种,工资没有几分钱差异

网友G:
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有的单片机只能用keil而有的单片机只能用iar,两者都能用的话,个人更偏向于使用iar

网友H:
IAR编译的代码运行效率比Keil高很多,只是Keil比较普及!正版IAR的价格也比Keil高。

网友I:
IAR还好吧

网友J:
个人比较喜欢IAR,但实际却在用keil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个人比较喜欢IAR,但实际却在用keil

我喜欢MDK的编辑界面,比IAR的好多了。

网友L:
用keil较多

网友M:
如果有免费开发软件,用这个干嘛? 使用Atmel公司的8位芯片可以使用WinAVR,如果使用ARM7芯片可以使用WinARM,如果使用Cortex-M芯片可以使用Codelite,emIDE,EmBITZ或COOCOX,能够使用GCC的就可以不使用这些软件

网友N:
一般是选择 keil 比较多!

网友O(2017-05-02):
IAR是好选择。我却用Keil MDK !

楼主(2017-11-24):
经过学习 我还是喜欢K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