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7-03-31):
(无正文)

网友A:
1后端负载缓启动
2看看电源芯片哪个方案?把限流电阻改小点,有些电源 启动的时候电流大 认为过流了,启动保护了
3要么换电源

网友B:
如果是你设计的,且重载在设计负载范围内,显然设计不良。至于哪里不良,总得有电路才好分析。
如果是你买的,那换个能用的吧
特别注意,如果负载具有瞬间大启动电流,那需要选择输出能力足够的电源,不能只考虑负载稳定以后的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后端负载缓启动
2看看电源芯片哪个方案?把限流电阻改小点,有些电源 启动的时候电流大 认为过流了,启动 ...

你一说知道怎么回事,没看你说的自己就是想不到,这差距怎么弥补呢?感觉你什么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