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PCB板天线能画吗

楼主(2017-03-31):
最近刚接手RFID这块内容,以前用过很多次,但是买的现成模块。这次项目比较特殊,射频芯片的天线部分只有13mm*20mm的空间,但是刷卡时,IC卡是贴着天线面的,没有间隙。所以想请教高手们这种大小的PCB天线,能实现吗?可以的话,可以采用什么射频芯片能实现?拜托了。

网友A:
如果是无源卡就不行,只有有源卡才行。无源卡需要耦合较大功率给卡供电,PCB天线只能辐射数据信息,无法耦合足够功率。

网友B:
那不叫天线,叫偶合线圈。

楼主:
如果我在双层板正反面都画上线圈,线圈的绕制的圈数或增加,这样就能增加电感量。是否可行。或者四层板?

网友C:
增加圈数, 可以增加电感量, 提高能量吸收效率. 但用多层板没有意义,
还不如, 直接粘一根细漆包线线圈, 比你的 PCB 可以更密很多倍

网友D:
应该可以做的,就看你的IC卡线圈尺寸大小,如果相差太大估计就不好刷卡.
我上家公司做过直径20mm以内的IC读卡FPC和PCB线圈,用飞利浦的IC卡芯片,
当然无源IC卡的线圈也是改成一样的尺寸,大尺寸线圈不记得能不能读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在双层板正反面都画上线圈,线圈的绕制的圈数或增加,这样就能增加电感量。是否可行。或者四层板? ...

差的太远了。

楼主(2022-04-22):
522配上13mm*20mm的薄膜天线,能实现1CM内的IC卡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