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第一次用allegro自己画板子,请各位指正指正

楼主:
小弟第一次用allegro画PCB,请各位大神点评一下,花了几个月,不知道做出来的板子能不能用,忐忑中.......

top布局

top布局

bottom布局

bottom布局

top布线

top布线

art3布线

art3布线

art6布线

art6布线

bottom布线

bottom布线

power分割

power分割

网友A(2017-03-31):
看起来还行,
方便的话源文件发来看下
建议 地过孔 打稀点,都快成筛子了

网友A:
网卡 TF卡等接口尽量挨板边,
太内 不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还行,
方便的话源文件发来看下
建议 地过孔 打稀点,都快成筛子了 ...

地过孔确实太密了,应该搞成150或者200,源文件怎么传

网友A:
5mm 间距一个孔够了
太多 板厂要加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卡 TF卡等接口尽量挨板边,
太内 不方便的

接口离半边应该有3mm左右,当时画的时候怕结构出问题,多留了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5mm 间距一个孔够了
太多 板厂要加钱的

差不多200mil可以,下一版改一下,现在还在打样

网友B:
你这是几层板啊,有4颗DDR,参考平面很重要,看你的电源层都破坏了DDR的回流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几层板啊,有4颗DDR,参考平面很重要,看你的电源层都破坏了DDR的回流路径 ...

8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几层板啊,有4颗DDR,参考平面很重要,看你的电源层都破坏了DDR的回流路径 ...

DDR信号在1、3、6层,5层电源,2、4、7为地,破坏回流路径了?

楼主:
自己来顶一个,RJ45未做挖空处理,抗干扰能力应该较差

网友C:
阿里狗果然比ad更伤眼,简直是毁眼利器啊

网友D:
POWER 在第6层,会对第五层信号线造成 干扰,且参考平面不连续,阻抗匹配不连续。 6,7 两层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WER 在第6层,会对第五层信号线造成 干扰,且参考平面不连续,阻抗匹配不连续。 6,7 两层对调。  ...

看错了吧

网友D:
DDR信号在1、3、6层,5层电源,2、4、7为地.
第六层的 DDR 如果只是 参考 第7层的 GND, 需要设置 第六层与第五层之间的 间隔, 越大越好。做到只参考第七层。
否则 第5 层的 power shape 会对 DDR signal 造成阻抗不连续的 参考平面。

网友E:
纸上谈兵,应该没参与弄过批量板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A:
5mm 间距一个孔够了
太多 板厂要加钱的

众一电路最小间距可以做3mil。  梁工13412003155  qq:990349681

网友G:
引用 楼主:
自己来顶一个,RJ45未做挖空处理,抗干扰能力应该较差

看图貌似用的是自带网络变压器的座子,挖空处理不是一般用于那种不带变压器的座子吗?

楼主(2017-06-09):
引用 网友D:
POWER 在第6层,会对第五层信号线造成 干扰,且参考平面不连续,阻抗匹配不连续。 6,7 两层对调。  ...

3Q

楼主:
引用 网友D:
DDR信号在1、3、6层,5层电源,2、4、7为地.
第六层的 DDR 如果只是 参考 第7层的 GND, 需要设置 第六层 ...

3Q!顶层和底层需要大面积覆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众一电路最小间距可以做3mil。  梁工13412003155  qq:990349681

线宽1mil?

楼主:
引用 网友D:
DDR信号在1、3、6层,5层电源,2、4、7为地.
第六层的 DDR 如果只是 参考 第7层的 GND, 需要设置 第六层 ...

如果把6、7层对调,7层的DDR走线参考第6层的GND,bottom会对7层DDR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图貌似用的是自带网络变压器的座子,挖空处理不是一般用于那种不带变压器的座子吗? ...

是指网口没带变压器还是指没用变压器?如果补齐了会形成地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