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后面电阻的作用,还有就是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7-03-31):
大家好,求助运放后面电阻的作用,还有就是电容的作用

网友A:
R17右端接地?
此图恐怕有错。

网友B:
可能是要试试会不会烧。

楼主:
不好意思,R17与地之间有个2K的电阻,图上没弄对

网友B:
那可能是为了防止电流过大烧掉输出和/或烧掉输入。

网友C:
最近也遇到了和楼主同样使用的电路

网友D:
是说的R17吧,放在反馈环路里面,既可以隔离运放输出可能带的容性负载,防止振荡,又能保证输出电压不会被电阻衰减。

网友E:
怕的就是这样,花时间认真看了,结果图都是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怕的就是这样,花时间认真看了,结果图都是错的。。。。

网友G:
R16与0.33UF构成一阶低通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R16与0.33UF构成一阶低通滤波电路

你好,低通滤波器怎么是这样的呢?以前没见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