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用FT232RL做的USB转RS485模块

楼主(2017-03-31):
FT232RL做的USB转RS485模块,原理图如图所示。实验情况VP3082的2脚(POWEREN/接收使能)始终为低,不接设备的情况下自己发什么就自己收什么,片子的问题还是就该如此。

楼主:
我把VP3082与FT232的14脚之间的线割断,然后把VP3082的2脚和3脚短接起来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A:
/RE始终为低,那就是始终使能485接口片,当然发什么收什么了,属于你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