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请教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本人是电源小白,如果想尝试这个题目应该怎么循序渐进,看什么资料和书籍呢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如图1所示的开关稳压电源
(图片在下面)
二、要求
在电阻负载条件下,使电源满足下述要求:
1.基本要求
(1)输出电压UO可调范围:30V~36V;
    (2)最大输出电流IOmax:2A;
(3)U2从15V变到21V时,电压调整率SU≤2%(IO=2A);
    (4) IO从0变到2A时,负载调整率SI≤5%(U2=18V);
(5) 输出噪声纹波电压峰-峰值UOPP≤1V(U2=18V,UO=36V,IO=2A);
(6) DC-DC变换器的效率≥70%(U2=18V,UO=36V,IO=2A);
(7) 具有过流保护功能,动作电流IO(th)=2.5±0.2A;
    2.发挥部分
    (1)进一步提高电压调整率,使SU≤0.2%(IO=2A);
(2)进一步提高负载调整率,使SI≤0.5%(U2=18V);
(3)进一步提高效率,使≥85%(U2=18V,UO=36V,IO=2A);
(4)排除过流故障后,电源能自动恢复为正常状态;
    (5)能对输出电压进行键盘设定和步进调整,步进值1V,同时具有输出
电压、电流的测量和数字显示功能。
三、说明
(1)DC-DC变换器不允许使用成品模块,但可使用开关电源控制芯片。
(2)U2可通过交流调压器改变U1来调整。DC-DC变换器(含控制电路)只能由UIN端口供电,不得另加辅助电源。
    (3)本题中的输出噪声纹波电压是指输出电压中的所有非直流成分,要求用带宽不小于20MHz模拟示波器(AC耦合、扫描速度20ms/div)测量UOPP。
    (4)本题中电压调整率SU指U2在指定范围内变化时,输出电压UO的变化率;负载调整率SI指IO在指定范围内变化时,输出电压UO的变化率;DC-DC变换器效率=PO/ PIN,其中PO=UOIO,PIN=UINIIN。
    (5)电源在最大输出功率下应能连续安全工作足够长的时间(测试期间,不能出现过热等故障)。
(6)制作时应考虑方便测试,合理设置测试点(参考图1)。

~TPC)`KABGGQRH2WXC(1MKE.png (59.98 KB )

网友A(2017-04-01):
你这是产品啊,你想让人无偿指导你,你想的太多了

网友B:
他这个应该是竞赛题目,不是产品,产品不会限制用芯片。我的建议是楼主弄清发挥部分几个主要的指标,是什么因素在制约,消除对应因素(反正竞赛题又不管成本),用软件开关电源可能是条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产品啊,你想让人无偿指导你,你想的太多了

谁用这个框图做产品,连底裤都要赔光。

网友A:
呵呵,现在的项目就这么不值钱吗?要知道高精度电源都是不错的产品

网友B(点评):
我们公司有程控电源带分析功能的,有兴趣可以研究。

网友D:
直接用开关电源技术就行了,其它的都是附加的功能,没什么用。
首先,将220V电压通过滤波电路,滤出干扰噪声,然后经过桥式电路,转化为直流,在用开关电源方法,转化你的电压,最后经稳波电路输出即可。不懂得话,可以参考新型开关电源典型电路设计与应用, 赵同贺编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产品啊,你想让人无偿指导你,你想的太多了

你也想得太多了 ,这是大学生的竞赛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