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CS5.4 debug initialization error

楼主(2017-03-31):
求助。谢谢。我安装完ccs5.4和xds510plus仿真驱动之后,打开了一个老师的example_timer.pjt.编译成功生成。out文件。点击debug后 出现下图错误  求各位大佬帮忙解决一下。我逛了TI的论坛,好像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都没解决掉。

楼主:
置顶 人工  谢谢大家

楼主:
@zhangmangui 我就知道你 麻烦了

网友A:
MCU是哪一款    编译成功   说明CCS是对的  并且支持此型号MCU

网友A:
是不是你的仿真器不支持这个MCU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是哪一款    编译成功   说明CCS是对的  并且支持此型号MCU

你好是DSP TMS320F2812的。仿真器是我们实验课上用的,应该不会不支持这个DSP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是DSP TMS320F2812的。仿真器是我们实验课上用的,应该不会不支持这个DSP芯片 ...

这种老的片子应该是支持的
那就找找  驱动    板子   换个USB口等方式再试试

网友B:
这是一个驱动程序问题。
很明显仿真器没有找到对应c28xx的驱动文件

网友C:
找不到这个驱动文件吧。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仿真器?

网友D:
找不到安装的驱动?

网友D:
使用的什么仿真器,重新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
启动调试的时候初始化有问题

网友:
xds510plus不支持系统吧?

网友E:
系统不兼容仿真驱动。

网友E:
试试在xp系统能够使用吗

网友F:
xds510plus驱动有问题,你使用的什么系统?win7 64位还是32位?

网友F:
启动仿真调试,不能识别仿真器就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
使用XDS560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H:
说明不能启动仿真调试功能

网友H: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I:
这个debug调试不能启用。

网友I:
xds510plus不能驱动,有问题。

网友J:
仿真启动不起来。

网友J:
这个driver有问题,看看有log文件吗

网友K:
楼主这是怎么个问题?

网友K:
在启动调试之前,应该是配置仿真器。

网友L:
楼主这个驱动安装好了吗

网友L:
用过XDS560仿真器也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

这个跟系统没有关系,跟驱动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过XDS560仿真器也不能启动。

不能启动配置CCS的文件了?

楼主(2018-05-29):
此贴终结  感谢大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