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请教:图中的LM358电路起到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7-03-31):
各位大侠,这是一个电流检测电路,小弟不明白 图中的LM358在此起到什么作用,望赐教,由于本人主题悬赏分数没有了,请大家见谅。

网友A:
没看明白干嘛用的
好像没什么用;

网友B:
貌似比较器。

网友C:
楼主,图中SOP8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中SOP8芯片是什么型号?

海尔的芯片

网友D:
开环 没反馈得   ,比较器。

网友E:
这里做比较器,功能是脉冲整形,估计是通过脉宽判断输入的交流电压来切换工作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做比较器,功能是脉冲整形,估计是通过脉宽判断输入的交流电压来切换工作模式 ...

谢谢,你分析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