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按键的滤波问题

楼主(2017-03-31):
#pragma vector = PORT4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4_ISR(void)
{

        wait(100);//*delay 100ms

        btn_flag ^= 1;
        if (btn_flag == 0)
        {
                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1, GPIO_PIN0);
        }

        GPIO_clearInterrupt(GPIO_PORT_P4, GPIO_PIN5);

}
Port 4.5 口是按键,按一下按键,翻转LED灯 P1.1口,我的做法如下,但是总是会出现按键按了,但是LED不翻转的情况,请问大家,按键滤波用什么方法好?
按键采用外部中断的方式进行翻转LED灯

网友A:
if(!btn_flag)比较好,能不能看看寄存器里的值。。

网友B: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延迟十几个ms左右----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如果按下,进行操作,否则,不进行操作; 然后等待按键释放;注意等待按键释放的时候加个超时处理。

网友C:
不建议使用中断来处理。另外如果对程序时间有要求的话,用定时器来计时延迟。。

网友D:
不要在中断里延时那么久。。。。

网友E:
需要延时的话就用定时器最好。

网友F:
用不了定时器,因为芯片已经进入低功耗的状态,按键是用来唤醒MCU的,边沿触发

网友G:
一般都是延时消抖,不用延时怎么消抖啊

网友H:
有抖动说明有按键按下,其实抖动不是问题。问题是不应该多次响应。只要能避免多次响应就可以。

网友I:
设定2ms扫描一次按键值,连续10次*2ms都是闭合,则可以判断有按键按下。很好用,可以有效去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