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微弱光信号的快速检测项目

楼主(2017-03-31):
价格:3000 元
现有一个医疗器械项目,其中光的信号很弱,光电二极管探测出的电信号在200NA水平,需要1微妙内对此信号进行检测,如有有此相关项目经验的高手,可合作!最好南京地区。
联系方式:18112911586

网友A:
1.2mm直径火星,5米距离,1m/S速度,信号强度检测OK.

楼主:
什么意思?你有光电检测技术方面的经验,可以合作

网友B:
我可以搞,5000元给你弄好,Q386423019

网友C:
200na信号已经很强了;

电缆用好些,电路上做些等电位屏蔽驱动处理;
再加上软件滤波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na信号已经很强了;

电缆用好些,电路上做些等电位屏蔽驱动处理;

谢谢您的建议,主要我们的信号需要快速检测,响应时间在1微妙以内,可能软件滤波有点跟不上速度,您有没有相关经验,能不能合作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主要我们的信号需要快速检测,响应时间在1微妙以内,可能软件滤波有点跟不上速度,您有没 ...

200na已经不弱了,我做的光电检测 才几十na,不过频率调到100k, 调到1M以上也可能的。

网友E:
1us以内信号检测,是指信号强度采集还是仅计数?进行过PMT后电路的设计,处理为脉冲信号,对其计数,频率达几十M

网友F:
我也在南京,光信号检测的做过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主要我们的信号需要快速检测,响应时间在1微妙以内,可能软件滤波有点跟不上速度,您有没 ...

1u秒的时间常量太小了,我以前也找人处理过,你可以看看我以前的帖子,这个要用光电被倍增管。如果是这个数量级的时间单位的话,
如果时间单位可以放宽到几十个到几百毫秒秒我们又现成的产品。同时如果各位又好的产品我们也愿意出钱买的。

网友A:
看来楼上实际做过这类项目。200nA电流如果是静态电流的确不算太小,1uS时间如果测mA级电流也不算太快,如果只需响应不测幅值也不太难。可是这两个参数合并为一个约束条件,而且需要测信号强度时,不是想象的那样简单。楼主帖子并没有说是否需要测出信号幅值。

楼主:
不需要具体复制,只需测出信号的变化,主要是对不同样本有个信号的幅度差,测出这种变化就可以了

网友A:
测幅度差是需要测幅度值的,然后运算。

楼主:
不需要测量具体多少的幅度差,只要能知道信号发生了变化,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样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