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芯旺单片机问题分享

楼主(2017-03-31):
Q5:如果电路周围电磁波很多,pin脚的外接连线又很长,为什么单片机pin脚会经常损坏?
A:电路周围出现高压,又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导致pin脚被高压损坏。此时需要注意做一些保护,可以在pin脚上做RC滤波,电路周围铺地,如果还未解决,那么最好接一个稳压管,这些器件尽量的靠近pin脚。在画PCB板时,在vdd脚加的电容最好越靠近vdd脚越好。在高压部分的电路与数字部分的电路最好用开槽隔离,距离也尽量的远。对于电磁点火类应用,建议加一个三极管隔离驱动。

楼主:
Q4:电源上有干扰等恶劣的条件下,为什么单片机容易复位?
A:在电磁波干扰的情况下,有时候体现为外部人为加EFT和ESD,导致VPP脚产生了高压脉冲,进入了编程模式,使单片机复位。建议在VPP脚上增加一个105及以上的滤波电容,在VDD脚上也增加一个105滤波电容,加的电容都要尽量的靠近芯片管脚处,否则会失去效果。

楼主:
Q3:单片机在断电后又及时上电,为什么程序会跑飞?
A:在配置位中掉电检测没有打开,导致在断电时电容放电不彻底,使单片机没有复位,重新上电后,程序没有从头开始执行。建议在配置位中打开掉电检测。

楼主:
Q2:ICSP烧写为什么会失败?
A:1.ICSP选项未勾选。
     2.在单片机的DAT和CLK的脚位接有大电容,导致通信出错。

楼主:
Q1:在IO口悬空并设置成输入时,功耗为何会很大?
A:如果IO口悬空,输入电压是不定态,会使芯片内部的Buffer导通,导致有电流,出现功耗大的问题。
建议当IO口悬空时,IO设置为输出。

网友A:
莫非每个引脚都要加一个电容或者三极管吗?什么情况下需要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