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可以仿真F4的程序吗?

楼主(2017-03-31):
要求一个小小的例程,仿真下就好了,用不着买板子的,不知道是否支持呢?

网友A:
这样做可以额

网友B:
好像只支持M3的内核,也仅仅限于F103的,M4的不支持。

网友C:
M4无法软件仿真.

网友D:
可以硬件仿真,无法软件仿真

网友E:
硬件仿真无法看寄存器,只能走单步之类的

网友C:
用MDK即可软件仿真,在Debug中勾选Use Simulator就可以软件仿真了

网友F:
不能的,你试过了没有,一直在报错,显示***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8000408 : no 'read' permission的

网友G:
那什么软件可以仿真M4呢?protues可以吗

网友H:
keil的arm版叫MDK,界面一样,启动时也带keil的图标。目前mdk系列,软件仿真无法过锁相环,需要手动修改代码,硬件仿真倒是有相关的驱动/以及方法,mdk4和5都能仿真

网友I:
如何在哪看,MDK到底支持软件仿真那些芯片呢?

网友J:
keil早就被arm收购了,然后一个软件,根据配属的库的不同,分出了keil C51 以及MDK。MDK可以仿真stm32f4,就是要改几个选项

网友K:
应该是在MDK的官网可以看到的,需要搜索看到的

网友L:
估计ST的软件,或者会有支持的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估计ST的软件,或者会有支持的吧

st好像都没有自己的IDE,都是第三方的

网友N(2017-05-08):
只能 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