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的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楼主(2017-03-31):
想用GD的片子代替STM,不知道抗干扰怎么样

网友A:
抗干扰不能说一个芯片,特别是主芯片

网友B:
这个和你的电源系统关系比较大

网友C:
抗干扰能力不错,我做过EMC 4级

网友D:
抗干扰分为软件抗干扰和硬件抗干扰

网友E:
不怎么样,做过一个产品没有过电磁

网友F:
这个和设备的外壳都有很大的关系,不能单说一个芯片

网友G:
做PCB的时候,考虑周到,就可以了

网友H:
很不错的啊,我用过的

网友I:
恩,这个涉及的方面比较广

网友J:
问的问题就有问题。   如果外围考虑得好,估计应该没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