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进行串口通信,接收数据断断续续

楼主(2017-03-31):
GD进行串口通信,接收数据断断续续,不知道原是什么

网友A:
硬件是怎么接的

网友B:
用中断方式还是查询模式进行数据的接收

网友C:
估计是查询模式,然后主程序比较长,导致的

楼主:
接在电脑的232接口上

网友D:
你是否在程序中改变了串口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中断方式还是查询模式进行数据的接收

查询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查询模式,然后主程序比较长,导致的

程序不长啊

网友E:
把你的代码帖出来看看

网友F:
你的串口的波特率是否正确

网友F:
是否有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