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问题和烧录问题

楼主(2017-03-31):
串口问题:
程序和PCB板是相同的,IC分为新和旧,旧的IC没有问题,新的IC烧录后串口0没有反应,找个串口范例烧录进去,串口0是可以用的。。。
如果说芯片电压范围最高是3.6V,供4V电会造成什么情况有人遇过吗?会不会对串口数据有影响?
我这边的情况是AMS1117 3.3输出4V,真是太恐怖了

烧录问题:
经常都是这些问题,10分钟能烧一个都算不错了。。。

希望大家能帮帮忙,刚接别人的项目,问题很多,谢谢。。。

网友A:
10分钟  搞一个  ,好吓人

网友B:
我直接通电5V都没有问题,看你的电路吧。建议烧录时不用使用外部电源,或者把ICE的电源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通电5V都没有问题,看你的电路吧。建议烧录时不用使用外部电源,或者把ICE的电源去掉. ...

5V的电不是要给新唐IC的,是有别的用途,另一个要3.3V左右的供4V感觉很危险。。。

网友C:
请把你的烧录部分的接线图发出来看看,可以吗?

网友D:
你的版本有點舊, 現在是2.01版
可以在官網上面下載新的icp 軟件作燒錄測試
http://www.nuvoton.com/hq/resour ... =SW05201012082003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把你的烧录部分的接线图发出来看看,可以吗?

左下的就是ICE,也没接什么别的东西了
另外烧录工具是  NuTiny-SDK-M0518S ,右半边是烧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版本有點舊, 現在是2.01版
可以在官網上面下載新的icp 軟件作燒錄測試
http://www.nuvoton.com/hq/reso ...

OK,我去试试,不知道会不会对烧录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