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

楼主(2017-04-01):
请问如何多个EEPROM芯片连接到同一个主机,如何指定将数据写入哪一个EEPROM呢?

网友A:
你其实没弄明白烟感器里eeprom是怎么回事.地址编码器是通过I2C总线与烟感探头通信,探头收到改码指令,把新地址码写入烟感器里的EEPROM,然后再由内部CPU执行刷新任务,用新地址替换老地址.多个探头挂总线,能一一识别,是因为每个探头都有一个身分地址,就是上面写入的地址.而一般EEPROM没有芯片识别地址,多个EEPROM挂在总线上,当然一呼百应.用带片选的EEPROM芯片能单选.但2线就不行了.
你得改你的硬件,把探头里的EEPROM置入内部,只跟探头CPU通信,另弄2根线挂总线.

网友B:
eeprom有多种协议i2c,spi等你得先说清楚,再讨论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eeprom有多种协议i2c,spi等你得先说清楚,再讨论怎么写。

我用的IIC协议,然后用编码器给从机一个编码信号,然后从机给EEPROM数据作为自己的地址,但是总是出问题,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B:
IIC协议是有地址的,只要每个EEPROM有地址是不会传错的,至于你现在的问题很大,只能一步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