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机械外骨骼

楼主(2017-04-01):
在人工智能化的今天,说起外骨骼机器人,

已经不仅仅是托尼·史塔克的“钢铁侠”战衣了,

人们最关注的的还是帮助那些行动不便或瘫痪的人摆脱轮椅束缚以重获行走的能力。

最近,来自上海张江的傅利叶智能自去年上肢康复机器人 Fourier M2 发布后,

时隔三个月,又推出了国内首款商用化的下肢外骨骼机器人 Fourier X1。

国内首款商用化的

下肢外骨骼机器人 Fourier X1

楼主:
Fourier X1 不仅是机电一体化、生物力学、人体传感网络、步态分析等高科技领域融合的产物,同样犹如“钢铁侠”般科技十足的外观设计,也将工业美学展现的淋漓尽致。

采用勇气号、发现号火星探测器,
以及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系统
高性能品牌电机作为动力系统

楼主:
Fourier X1 仿佛拥有人类一样的“触觉”,能够感知患者在
步行中的足底压力变化并作出判断,然后把指令传输给电机以达到帮助患者实现行走动作的目的。
通过“触觉”
能够帮助患者实现行走的目的
并且通过其机身上的指示灯提示,可以清楚看到患者力量的变化,以帮助患者更好的行走。。。
通过其机身上的指示灯提示
可以清楚看到患者力量的变化

楼主:
内置的高精度传感器
可根据使用者情况选择最适合的基准步态曲线
而且通过对使用者穿戴外骨骼进行三维空间的力学仿真和模拟,可以精确测量出使用者在行走时前倾角度以及受力情况并进行优化。从而缩短行走时摆动时间并延长支撑时间,以达到减少使用拐杖时间和频率的目的。

楼主:
使用者在穿戴外骨骼行走时的受力分析

而最贴心的莫过于,Fourier X1 拥有其力矩安全保护系统,如果使用者在走动的过程中出现重心失控或步伐过大等状况,

Fourier X1 就会自动检测到并采取设备自动关停、报警等安全方面处理,而不会有摔倒的现象发生。。。

楼主:
力矩安全保护系统
防止使用者因重心失控或步伐过大
而造成摔倒的现象发生
另外,Fourier X1在设计时也考虑到其用电情况,采用了极具智能的模块化电池管理系统,
根据使用者的情况不同,一般充满一次电可连续行走8小时左右,而如果只是站立的话,即使20个小时也不在话下哦。。。
模块化电池管理系统
充满一次电可连续行走8小时左右
站立即使20小时也不在话下
并且为了针对下半身截瘫以及脑中风患者,Fourier X1 推出了“个人版”与“医用版”两款产品,
以适用于不同的人群,辅助其日常行动及帮助其恢复原有的行动能力。
推出了“个人版”与“医用版”
以适用于不同的人群
Fourier X1只是X系列的第一代产品,在未来会根据临床数据反馈进行不断的改进设计,以满足更多人群的使用需求。

网友A:
听说价格很高,低配版也是大几十万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价格很高,低配版也是大几十万的东西。

是的,都是要靠融资和政府扶持的;

到成熟还很长时间

网友B:
大概是 2008年新闻上 日本出现的。。。

过了10年, 国内也终于作出一个外观像的了

至于方向驱动的判断, 根据足底压力来判断行走趋势, 这种可能是最简单的判断方法,  也可能会因此影响灵活度,

可能和日本的在性能和灵活度上还有很大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 2008年新闻上 日本出现的。。。

国内现在搞这块的,很多都是在日本工作过的;
确实很多技术参考日本那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