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3200的串口问题

楼主(2017-04-01):
我安装了ccsSDK,看了电脑也有驱动程序。cc3200用数据线连接到电脑上时没有显示COMX串口号,而且一会电脑会变蓝屏,提示(NO_MORE_IRP_STACK_COCATIONS)怎么回事?

网友A:
从这个提示看不出是什么问题。觉得可能是驱动安装的有问题。
你的cc3200用的什么开发板或者模块?
cc3200 mcu的串口是ttl电平,不能直连电脑的,要转为标准串口,或者用usb转ttl模块

网友B:
电脑蓝屏,说明还是CC3200给PC发数据了,数据导致电脑蓝屏了。

网友C:
不能显示应该驱动存在问题。

网友C:
电脑蓝屏可能是软件硬气的,死机了。

网友D:
驱动不能够兼容系统

网友D:
你看看你的USB是不是短路造成?

网友E:
系统不能够兼容了

网友E:
com串口号存在问题吗?

网友F:
这个芯片的软件不能兼容系统吧。

网友F:
建议楼主试试自动更新驱动软件

网友G:
可能是端口电压异常了

网友H:
软件兼容性不行。

网友D:
不能显示com口,就是驱动没有按照好。

网友I:
这个是内存不足?

网友J:
驱动程序或某些软件出现堆栈问题

网友H:
电脑变蓝屏就是死机,内存不足吗

网友D:
是不是系统版本太低了?

网友I:
蓝屏都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J:
重新安装这个的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