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79F085系列是否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楼主(2017-04-01):
刚刚接触中颖单片机,主要还是在一款变送器产品上看到使用了79F085,看了以下datasheet,感觉此款芯片
确实集成了不少电路和功能,这样可以大大减小PCB的大小,不过看到了该产品复位,晶振引脚均悬空,晶振应该是选择了内部晶振,这个我在datasheet上也看到了,但是复位电路,翻遍了整个datasheet也没有看到是否内部集成了上电复位电路
仅仅找到下面
另外就是在本论坛找到下面的一篇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39882-1-1.html
有一个关于复位电路的说明

但是根据以上的2个描述 都是要外接电路,至少要接一个电容
所以请教各位前辈,中颖79F085系列是否内置上电复位电路,是否还需要外接呢?

网友A:
可以不接外部复位,编程选项里有RST选项,RST作为复位还是GPIO。RST管脚可以作为GPIO使用的。

网友B:
79F085做两线制变送器用内部16.6M RC振荡,再加上其他外围电路,功耗能做到4mA以下?

网友B:
79F085复位脚和IO是复用的,可以选择是用作复位脚还是IO,用作IO的话,内部复位电路起作用,IO就可以什么不接

楼主:
非常感谢  21icszx 和 gx_huang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