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驱动电路

楼主(2017-04-01):
为啥电路在导通后没有电流 通过?各个元器件都没问题,单独给mos管加高低电平也导通,只要一连上TEC电路就没电流  求解

网友A:
这个通过电流是有条件的,也就是同时打开Q2 Q5或者Q4与Q3才会H桥导通通过J2端子过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