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保险丝的熔断温度考虑

楼主(2017-04-01):
众所周知保险丝达到额定电流就会烧断,进行保护。目前本人遇到没有达到额定电流就烧断的情况。600A的保险丝,在用电设备300A的负载情况下就烧断了一相(当时实际测量保险丝表面温度有200度)。我想知道:保险丝在温度上有没有一个评判标准。(问厂家也没有规格书)(型号:RTO600,380V  50KA 上海电气陶瓷厂)

网友A:
瞬时电流呢,是不是太大的瞬时电流烧断了。

网友B:
分断能力,是保险丝最重要的安全指标,因此,在选择保险丝时,应仔细考虑该特性,并实际测试,保险丝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不应超过保险丝额定分断能力,保证在后级出现故障、有大电流流过时,保险丝可以安全切断电路,不会造成安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断能力,是保险丝最重要的安全指标,因此,在选择保险丝时,应仔细考虑该特性,并实际测试,保险丝可能出 ...

没有瞬时电流(300A电流运行了30分钟),怎么分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