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RN8209的设计正确吗?

楼主(2017-04-01):
大师们,我在设计一个计量市电的电路,由于对强电不熟,所以对电路没有把握,请指点:我用了RN8209C,电路如下。其中,L_out为火线输入,N_out为零线输入,L_out1为火线输出到灯,N_out1为零线输出接灯。灯的功率为100w到200w。
问题:
1.   电流检测我火线和零线均用直插式1欧姆电阻并联(成0.5欧姆),这样是否可以?(规格书上在零线处,用的互感器。)2.   芯片的规格书上对电压的输入是从零线输入的,所以我抄了。但不理解,为什么是从零线侧测量电压,而不是从火线侧测量电压?
2.   对地的定义,我最不清楚。下面电路中的地,我的理解是大地,是否正确?如果实际输入三相插头中大地悬空,我这个电路的地也悬空,是否有问题?
3.   这个芯片有12,13脚输出,为串口输出。输出到其它板上芯片。同样,也有一个共地的问题。其它板上芯片的地,是这里的220v,通过AC-DC带隔离变压器的地,和这里的地是不同的。但传递D485_Rx,Tx信号,怎么处理才能共地呢?简单把两个地相连?

谢谢!

网友A:
参照手册例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手册例程做

谢T叔,这些我都看了,我的问题,都没有能够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T叔,这些我都看了,我的问题,都没有能够回答。

跟推荐例子一样那就大胆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推荐例子一样那就大胆用,哈哈

T叔,这样不好哦,我的设计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是很不放心的。这个板子的设计,压在我手里已经4天了,像烫手山芋一样,可如果不清楚,我实在不敢放出去做板。
还请大师帮忙看看我的问题解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这样不好哦,我的设计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是很不放心的。这个板 ...

电压采样是一样的,中线,相线不一样,
奥,2个1欧是采样电阻.(电路表达不明确.)哈哈,你得考虑用户的最大用电电流,来决定采样电阻功率.一般用电流互感器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采样是一样的,中线,相线不一样,
奥,2个1欧是采样电阻.(电路表达不明确.)哈哈,你得考虑用户的最 ...

火线,零线电流采样上的J9,没有说清楚是什么。我的应用,是220v,最大1A电流。如果这样的话,火线,零线都用0.5欧姆采样电阻,是可以的吧。
我最不清楚的是:地:“GND”对应的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火线,零线电流采样上的J9,没有说清楚是什么。我的应用,是220v,最大1A电流。如果这样的话,火线,零线 ...

单片机的地与中线不能共地,不然中线采样就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地与中线不能共地,不然中线采样就没意义了.

那中线的地应该是什么呢?大地?如果大地悬空是什么结果呢?
我把原理图更改了,如下图。这样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B:
1、电流采样用2个1欧姆金属膜电阻并接,需要注意采样通道的最大输入电压在芯片通道正常采样电压以下,并且要注意电流通道增益的配置
2、规格书电压采样采零线电压,是因为参考电路采用的火线铺地,即L线与系统的GND直连
3、如果电压采样用的电阻分压而不是互感器,一般都会采用火线伏地。需要注意的是调试的时候,电路需要隔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中线的地应该是什么呢?大地?如果大地悬空是什么结果呢?
我把原理图更改了,如下图。这样有没有问题呢 ...

啃下"锐能微第三代单相计量芯片应用笔记v1.2.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电流采样用2个1欧姆金属膜电阻并接,需要注意采样通道的最大输入电压在芯片通道正常采样电压以下,并且 ...

你的意思是零线接地,电压检测在火线上,我按照这样修改了。
问题是,这样零线地和后面单片机的地共地了,对吗?而且,零线这么接地,电流检测部分的均衡电路我总觉得不平衡。不管怎样,我改了图给看一下。你们看这样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啃下"锐能微第三代单相计量芯片应用笔记v1.2.pdf"

谢谢T叔,我看了,但对互感器不熟,而且应用电流最大也不到1A,所以不打算用这个不熟悉的。
对220v交流有点怕,有次调试AC-DC,因为没有做好隔离,差点把自己炸了,有些心里障碍。所以反复问想把地的问题先搞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我看了,但对互感器不熟,而且应用电流最大也不到1A,所以不打算用这个不熟悉的。
对220v交流有 ...

折腾了好久,终于弄明白为什么要火线,中线同时采样.
相线电流和中线电流同时采样,采用较大者为有效采样,彻底防止一火一地窃电.
tmd,为了抓小偷,害俺研究折腾了一下午,开始以为是死马高深的专利技术,2路用时采样提高精度......狗屁,晕
不抓小偷,1路够了.
这样接地问题也不用折腾了,火线采样,中线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了好久,终于弄明白为什么要火线,中线同时采样.
相线电流和中线电流同时采样,采用较大者为有效采样, ...

哦T叔,这个怪我,我知道火线零线都要检测电流的原因,但没有在论坛上说明。
其实除了查偷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侦测漏电。有些公共设施,下雨漏电了,如果不侦测采取措施,会电死人的。

网友C(2018-07-12):
引用 网友B:
1、电流采样用2个1欧姆金属膜电阻并接,需要注意采样通道的最大输入电压在芯片通道正常采样电压以下,并且 ...

看来你搞过这块。。。

网友B(2019-03-01):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零线接地,电压检测在火线上,我按照这样修改了。
问题是,这样零线地和后面单片机的地共地了, ...

你这个图还是有问题的,你可以看到规格书上,采零火电流一路用互感器,一路用非隔离串入采样电阻的方式;如果两路都用你途中的金属膜电阻采样,相当于你将火线电压接入V1通道,零线接入V2通道

网友D:
我又回来了, 哈哈哈哈HHHHH~~

网友E(2020-07-16):
今天拆了一个电表,里面使用了这个芯片,来这里看看评论学习了不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参照手册例程做

谢谢分享,,,

网友G:
至少有一路要用电流互感器,否则芯片必炸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零线接地,电压检测在火线上,我按照这样修改了。
问题是,这样零线地和后面单片机的地共地了, ...

标准炸机电路

网友I(2022-09-05):
引用 网友A:
参照手册例程做

怎么现在不给下载l

tyw
去油香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