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DMC库电流取样

楼主(2017-04-01):
TI的AD采样,F281X_ileg2_dcbus_drv_read该模块,文档里介绍AD范围是0到FFF0H,转换层Q15最大是到7FF0。而且异或0X8000就转换成双极性的Q15,这样操作是什么原理。

楼主:
等待大神,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待大神,指导。

应该是整体减去了8000h     变为Q15
也就是双极性    并且是有符号位了

网友A:
真正MCU里面都是输出的0-3.3V的波形     占空比不同代表不同的等效电压值
然后LC滤波后就是正弦波     隔直处理后就是0V上下波动的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