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STM32求周期信号的有效值

楼主(2017-04-01):
这个波形的有效值用STM32怎么求,我采用的是均方根的方式算的,正弦信号可以求出来正确的有效值,这个信号求出来的有效值不对。

网友A:
假有效值吧, 要用真有效值。 这个 。。。。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有效值吧, 要用真有效值。 这个 。。。。你懂的。

请假一下,这两个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假一下,这两个有啥区别?

我是直接用采样一个周期的64点,平方和除以64,再开方的,这个就是真有效值的方法啊

网友B:
在单位周期内该信号平方积分后开根号

网友B:
正弦波峰峰值是有效值的2.828(2√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单位周期内该信号平方积分后开根号

你这个是连续信号公式,用STM32离散量后,应该是各个点的平方和,除以个数,再开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弦波峰峰值是有效值的2.828(2√2)倍。

这个是的,正弦波求出来是对的,就是这个波形求出来得有效值不对。

网友C:
正弦波不是使用固定的么

网友C:
幅值跟有效值对应的关系。

网友D:
64点是不是少了

网友E:
这个不是标准的信号怎么算?

网友E:
这个功率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弦波不是使用固定的么

正弦信号求出来是正确的,但是这个信号用同样的额方法求出来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幅值跟有效值对应的关系。

采用对应关系求的话,也只是局限于正弦,方波什么的啊,这个不是特殊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