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T4115驱动 + 两路PWM

楼主(2017-04-01):
大神、前辈们: 现手上的板子给的是两路PWM控制PT4115从而控制LED的色温和光度。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一路PWM只能控制一种色的LED,两路PWM设置好LED的色温,那光度怎么改变???再改变其中一路的PWM不就也改变了设好的色温吗???

网友A:
不要说的那么高级,说白了就是控制LED的颜色和亮度,颜色是两种光不同的配比形成的,亮度是保持光的配比情况下改变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说的那么高级,说白了就是控制LED的颜色和亮度,颜色是两种光不同的配比形成的,亮度是保持光的配比情 ...

多谢这位朋友的一波解释,让我的意思明了了。只是应该怎么弄了,有个方向能给一下吗???

网友A:
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我们的显示器都是由红、绿、蓝三种基本颜色合成的彩色,原则上三种颜色可以合成任何颜色,也有些用四种颜色的,
你网上查一下吧。

网友B(2017-07-03):
两路PWM的脉宽比例实现冷暖,两路PWM的同等脉宽变化实现亮灭,
PWM1 值为800+PWM2值为200为 X暖,脉宽比例4:1   亮度8
PWM1 值为400+PWM2值为100为 X暖,脉宽比例4:1   亮度4
PWM1 值为200+PWM2值为50为  X暖, 脉宽比例4:1   亮度2
PWM1 值为100+PWM2值为25为  X暖, 脉宽比例4:1   亮度1
....

PWM1 值为600+PWM2值为1000为 Y暖,脉宽比例3:5   亮度12
PWM1 值为300+PWM2值为500为  Y暖,脉宽比例3:5   亮度6
PWM1 值为150+PWM2值为250为  Y暖,脉宽比例3:5    亮度3
PWM1 值为75+PWM2值为125为    Y暖,脉宽比例3:5    亮度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