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源设计的小软件

楼主(2017-04-01):
有没有电源设计的小软件,能够提供计算的那一种,原来有一个diy9.0的,现在找不到了,还得需要**,麻烦,有没有共享版的。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TI/ADI公司的芯片的话,是有计算软件的,直接输入参数就可以设计了。

网友B:
主要是高频变压器的参数吗   线径 骨架吗   还要根据IC  PWM频率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