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QEP编码器数据读取异常

楼主(2017-04-01):
我在使用DSP的QEP功能的时候,按照例程配置相应的寄存器,发现编码器的方向会出现错误,不断检测到正反转

网友A:
不一定是 QEP 的错误, 先检查一下你 的信号有没有错误, 抖动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 QEP 的错误, 先检查一下你 的信号有没有错误, 抖动等问题吧

的确是信号错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