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FCMS驱动LCD,会受其他外设影响

楼主(2017-04-01):
最近用STM32的FCMS驱动LCD,发现如果TFT初始化放在USART初始化之后,LCD无显示;如果TFT初始化放在USART之前,则显示正常,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那就用示波器查下呗
硬件哪里连一起了吧

网友B:
IO有相关的吗?

网友B:
TFT初始化之后,可能串口配置了设计IO的配置。

网友C:
主要是IO口时钟 可以查看一下

网友:
这个是GPIO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
单独驱动FCMS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