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超低压设计的艺术

楼主(2017-04-01):
低压低功耗设计是主流,但是多低叫低?
一般管子开启电压是0.7V左右,意味着电源低于0.7管子开启不了!所以最低压可以说是0.7v?NO,人家所用的电源是0.5V,而且不许用电荷泵等升压模块!

模拟IC设计要附和数字电路,工艺优化主要考虑数字,极少考虑模拟,也就是没有专用器件,到最后连电压也降到不可容忍地步,环境如此困难,却能设计出性能不错的模拟电路,真乃艺术!

网友A:
0.5V CMOS

楼主:
上来就说是忽悠,不可能,接着给了本书名[0.5V CMOS 设计技术]!(MOS管VTH是0.7-0.9V)

这年头流行打脸是自己动手!不要别人帮忙!

楼主:
电压方面,挑战0.3V,甚至是0.2V

电流方面,nA已经不稀罕,挑战pA级。
一般人不敢想,哪点漏电也不止几个pA

网友A:
关于低压CMOS电路技术,前面引了一篇论文,感兴趣者可以看看。

低压CMOS技术,包含了最基本的半导体物理与器件相关理论。其器件原理应用上,有别于常规的技术,而针对低压情形使用了一系列的非常规技术。此外,在电路构架上,低压CMOS电路也非同寻常。这些都是受限于技术指标,以及基于特殊应用场合的考虑。

网友B:
我无意也没必要象小人一样挑起两大的互撕,您们都给过我指导。
只是将一个门外汉在仿真中发现的另类电路贴出,少数三极管可用搭建这样的脉冲电路。

网友A:
此外,在此再次强调一点,

无论是“高压”、“常压”还是“低压”电路设计,其都是一门技术,必须基于物理理论且受限于技术指标。

网友A:
“ART”是个英文单词,其中译可以是

技能、技艺,乃至技术。

楼主:
不管说什么,都跑去百度,只要能百度到,都能"评论"几句!

这样一来,天文地理都能扯几句,真是双兔傍地走,安能辩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靜了三个礼拜我以为从此天下太平,上周315网友还要要我多劝劝两位要和平相处,心想已经太平了就不需要再 ...

以后发帖,我得看看百度能不能搜到,省得搜到就能插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低压CMOS电路技术,前面引了一篇论文,感兴趣者可以看看。

低压CMOS技术,包含了最基本的半导体物理与 ...

这几句话,太有水平了,相比之下,下面的电路很简单了。

问题一,请问此带隙工作原理是????(允许使用百度搜答案!!!)

网友D:
HMW比77要高。他认识到技术不能用艺术来搪塞!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几句话,太有水平了,相比之下,下面的电路很简单了。

问题一,请问此带隙工作原理是????(允许使 ...

问题2,下图带隙最低工作电压是多少?请估算!
学有余力,把工作原理定性描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HMW比77要高。他认识到技术不能用艺术来搪塞!

你是来观察论坛上网友有没有上过学的?出言都这么惊悚: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是来观察论坛上网友有没有上过学的?出言都这么惊悚:

OTB大师的马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无意也没必要象小人一样挑起两大的互撕,您们都给过我指导。
只是将一个门外汉在仿真中发现的另类电路贴 ...

一问细节,就逃的无影无踪了,大师不会再来了!

这种reverse模式,我看许多教材上都会简单提一下,不算是另类吧?

不同马甲说不同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就不要理会他嘛!您就专心发你的帖子。也省得我出来讲话,您要知道我出来讲话是非常吃力又不讨好的,可 ...

只要干正事,全都跑光光;只要吹牛皮,全都来了,一个比一个会吹。

趁着安静,欣赏几种技术:
一,背栅驱动技术!为了适用低压,平常没用的第4条腿也派上用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无意也没必要象小人一样挑起两大的互撕,您们都给过我指导。
只是将一个门外汉在仿真中发现的另类电路贴 ...

这个电路有带载能力吗? 即便负载是最基本的放大器输入级

0.3K电阻就是负载,电流大于1mA,只能调理小信号,毕竟电源电压才0.5v。

网友E:
电压方面,挑战0

网友B:
    三极管倒置低压无偏置线性放大仿真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方面,挑战0

刚才买了本书!本来是数字电路设计人员用书,但是看到书名中有个单词art翻译错了,还是买来收藏吧:

买书花了不少钱吧! 我以前买了不少很好的书(非电的,现在买不到)都丢了。

网友B:
0v是不行的,但是0.2或0.3V是可能的,但不知道要用于何处?附件0.3v电流镜。

网友:
引用 网友B:
0v是不行的,但是0.2或0.3V是可能的,但不知道要用于何处?附件0.3v电流镜。

这是硅管模型还是锗管模型?

这是仿真。查参数表没有说明,但是大多数数据与一般硅管一样。此类管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买了本书!本来是数字电路设计人员用书,但是看到书名中有个单词art翻译错了,还是买来收藏吧:

忒不厚道了,还扯这个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