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的高速模式(3.4MHz速度)

楼主(2017-04-01):
有个项目需要用I2C的高速模式master,查了很多mcu都是最大400KHZ MASTER, 个别的最大1MHZ,没有找到能达到3.4MHZ的MCU,请教大家有没有推荐的MCU或其他的实现方式。

网友A:
首先高速兼容低速,你用低速的也能通讯。用IO模拟个低速的,和从机通讯就可以了。
3.4M的从机的话还是有不少的,比如EFM8LB系列的,带恒流源上拉的。或者一些ARM

网友B:
松翰很多都是16MHZ的啊  你要FLASH还是OT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高速兼容低速,你用低速的也能通讯。用IO模拟个低速的,和从机通讯就可以了。
3.4M的从机的话还是有不 ...

是测试一颗有 I2C slave高速模式的芯片,需要测试它在高速模式下是否能正常通讯。所有需要有高速模式的I2C master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测试一颗有 I2C slave高速模式的芯片,需要测试它在高速模式下是否能正常通讯。所有需要有高速模式的I2 ...

找个fpga写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