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V32单片机sop8引脚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7-04-01):
1,PA5当普通IO口,硬件上能否不用复位电路上电就工作了??
2,SWD引脚如何当普能IO口,且又可以下载与仿真

网友A:
QQ群里咨询:12376320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Q群里咨询:123763203

群里咨询,还要论坛干嘛,论坛上的受众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群里咨询,还要论坛干嘛,论坛上的受众广。

就是的

网友D:
可以用的吧,要不然浪费太大,应该可以复用的

楼主(2017-05-06):
经过咨询,过程如下:上电时把两个引脚设置为SWD模式,等到复位成功再转为普通引脚。这样做只能在上电时烧写,但仿真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经过咨询,过程如下:上电时把两个引脚设置为SWD模式,等到复位成功再转为普通引脚。这样做只能在上电时烧 ...

肯定不可能既当普通IO,又当仿真用的,在同一时刻只能有一种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