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0生成.out问题

楼主(2017-04-01):
(无正文)

楼主:
跪求啊,一直设置不了

网友A:
输出名称都是在CCS设置的。

网友B:
学习一下CCS6内部的设置。

网友C:
改变输出格式有什么问题?

网友C:
你可以修改成bin文件。

网友D:
这个看看CCS6的教程学习一下。

网友D:
CCS6跟CCS5或者4版本都差不多。

网友E:
这个都是固定就可以,生成bin文件就可以下载。

网友E:
输出格式可以使用hex2bin进行转换。

网友F:
这个format是灰色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
我设置的ccs都是设置的bin文件。

网友G:
都是在CCS里面设置的。

网友G:
输出格式不能选择吗?

网友H:
这个不是有教程可以参考吗

网友:
楼主要具体设置什么格式?保存在哪里

网友:
在设置里面都能找到,仔细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