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太网通讯板子高低温老化为什通讯不正常?

楼主(2017-04-01):
请教一个问题:
单片机以太网通讯的板子,两个板子以太网通讯测试,一个主机,一个从机,高低温老化时以太网通讯不正常,5-12摄氏度和55摄氏度以上以太网通讯灯一闪一闪,监控发现从机通讯不正常,主机正常。
单片机:STM32F429IGTX
以太网芯片:DP83848IVV
电路见图片,请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画圈的参数为什么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圈的参数为什么这么用?

公司没有5欧姆,两个10欧姆并联使用。

网友B:
HR911105自带变压器,还加个PT61017干啥呢?

网友C:
没放差分对,不会没走差分线吧?

楼主:
差分线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R911105自带变压器,还加个PT61017干啥呢?

最后PT61017短路了

网友D:
这种情况先好好检查焊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没有5欧姆,两个10欧姆并联使用。

确定红圈的元件参数对吗?100pF是不是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先好好检查焊接吧。

焊了好几遍了,还是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红圈的元件参数对吗?100pF是不是太小了?

100pf 加大到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pf 加大到多少呢?

额。。。这么久还没搞定?
感觉怎么也得102以上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焊了好几遍了,还是不正常

先确认焊接问题(包括助焊剂的影响),然后检查元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确认焊接问题(包括助焊剂的影响),然后检查元件问题。

问题是测了5块板子都存在高低温通讯不正常。难道元件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测了5块板子都存在高低温通讯不正常。难道元件有问题

如果数量大且问题相同,那么元件有问题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可以在环境控制下采取局部加温的方法看看能否重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