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关于示波器信号采集前端模拟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7-04-01):
这个电路是在一个简易示波器的输入最前端。功能应该是选择交流采样模式和直流采样模式,以及进行分压,把分压后的电压值给后面的电压跟随器。
以前我做交流电采样的时候,(50HZ),直接就是电阻分压,一个电容也没用,今天看到这个电路有这么多电容,我有点不太明白。
我模电学的不好,请各位指点一下。
我有两个地方不明白。
一个是:C9是什么用处。采样交流时候,电阻分压不是也可以采样负电压吗?为什么还要C9?感觉这里没必要用C9隔离直流啊,一块采样难道不行么?

第二个是:电容C11,C13,C15是什么功能呢?分压电路用纯电阻分压不就可以了么?他们的值是怎么确定的呢?最后一个C15-270pF怎么要比C11和C13大那么多?
谢谢啦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C9的用处,是在输入信号既含交流成份又含直流成份时,除去直流成份,仅看交流成份。
例如工频交流整流滤波输出,必定含有一些纹波。示波器置于交流档时,C9可以去掉整流滤波后的直流,只看纹波。

网友A:
第二个问题:
C11·C13各电容与R15·R25各电容并联,各电容同样是构成分压器,对输入信号进行分压。

“以前我做交流电采样的时候,(50HZ),直接就是电阻分压,一个电容也没用,今天看到这个电路有这么多电容,我有点不太明白。”
50Hz是相当低的频率,各电阻本身存在的分布电容容抗很大,和电阻自身电阻值相比较可以忽略。示波器要处理MHz以上的信号,各电阻本身存在的分布电容在高频时不可忽略。
各电容实际上都是可以调整的,应该调整到该电容(并联上分布电容)的容抗与电阻成比例。
C15比较大,是因为与其并联的R25比较小。

网友A:
“我模电学的不好,请各位指点一下。”
这些不是模拟电路课程的内容,是电路分析课程(有些教材叫电工学,有些教材简单地叫电路,总之是从欧姆定律基尔霍夫电压电流定律戴文宁定理开始的那些)的内容。

网友B:
第二个是:

电容C11,C13,C15是什么功能降低高频噪声,低通滤波;

分压电路用纯电阻分压就可以了,正确。

他们的值是怎么确定的呢? R15:R22:R25 = (1/C11): (1/C13) : (1/C15).

网友C:
第二个是:

电容C11,C13,C15是什么功能降低高频噪声,低通滤波;

分压电路用纯电阻分压就可以了,正确。

他们的值是怎么确定的呢? R15:R22:R25 = (1/C11): (1/C13) : (1/C15).

回答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是:

电容C11,C13,C15是什么功能降低高频噪声,低通滤波;

额 大神 到底怎么样才是对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 大神 到底怎么样才是对的呢?

我要看看21IC有谁能给出正确的答案。水平如何。

网友C:
我当裁判/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大神 到底怎么样才是对的呢?

你需要的不是记住答案,是判断能力。
日常生活中,学习过程中,尤其是在网上,各种言论都有。倒底哪个是正确的,只能你自己判断。判断的工具,是逻辑。逻辑可以帮助我们把错误挑拣出来(但不能帮助我们把正确挑拣出来)。

网友D:
频率补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是:

电容C11,C13,C15是什么功能降低高频噪声,低通滤波;

您带入图中的数据就知道这样不对了,C11和C13参数是一样的  谢谢

楼主:
大神说详细点吧,给我们这些菜鸟补补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说详细点吧,给我们这些菜鸟补补课

3楼回复,看过了吗?

网友D:
C9 是为了隔直通交用的,势必会带来对低频交流的影响,相当于高通,会补偿这种影响,后级加一个RC并联低通。提升低频的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说详细点吧,给我们这些菜鸟补补课

你用S域算下传递函数,就清楚了。加上信号源电阻。不要麻烦,搞模拟电路要心算和手算。才有进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说详细点吧,给我们这些菜鸟补补课

前面是超前环节,后面是延迟环节,有一个最佳参数比例的。这二种效应正好相抵消。即输入与输出的同相。当然用正弦信号测试的。示波器探头上有一个旋就是起这个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是超前环节,后面是延迟环节,有一个最佳参数比例的。这二种效应正好相抵消。即输入与输出的同相。当 ...

谢谢大神。我知道电容是超前环节,电感是滞后环节。您说的“后面是延迟环节”,是不是指:电容和电阻并联的模型在高频时候有电感分量,形成的延迟环节??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我知道电容是超前环节,电感是滞后环节。您说的“后面是延迟环节”,是不是指:电容和电阻并联 ...

电容的放置前后在R的情况,决定了延迟还是超前,积分是延迟,微分是超前。(针对输出的影响),看自控原理教材。推胡寿松老师的<<自动控制原理>>VER4.里面有详细介绍,校正环节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的放置前后在R的情况,决定了延迟还是超前,积分是延迟,微分是超前。(针对输出的影响),看自控原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