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MC9S12G48晶振无信号?要先进行什么设置吗?

楼主:
我的16M晶振通过EXTAL和XTAL连接到MC9S12G48,与地连接的两个电容都是8pF,测晶振两个引脚都测不到信号,单片机要先进行什么设置吗?BDM连不上,用什么设置呢?谢谢!

楼主(2017-04-01):
这是单片机的连接电路图,求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A:
个电源和地是否都接了~~晶振2端1M电阻~BKGD上拉电阻看看由于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电源和地是否都接了~~晶振2端1M电阻~BKGD上拉电阻看看由于影响~

谢谢回复!单片机电源能测到的,晶振2端一般不都是电容吗?看论坛有写相关的bootloader,现在没搞懂,有大神可以指导一下吗?

楼主:
换个PE的下载器就好了

网友B(2017-07-06):
S12G48 没有内置时钟吗  只能外接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