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电情况下开关电源输出端接有蓄电池是不是会损坏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4-01):
你是用开关电源给电池充电吗    上图

网友A:
一般来说它有肖特基整流  不会倒灌  消耗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开关电源给电池充电吗    上图

是的,就害怕充电的时候停电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它有肖特基整流  不会倒灌  消耗电池的

有没有办法检测这一点呢?

网友A:
肖特基  它有单向导电特性  没有事的         可以加个蓄电池过充过放模块(TAOBAO有卖的)

网友B:
在正极输出端加个二极管 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正极输出端加个二极管 不就可以了

这样效率会比较低吧,因为电流比较大,20A甚至更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效率会比较低吧,因为电流比较大,20A甚至更高

用大点的二极管就行

网友C:
没有道理啊,正在充电我一拨相当于断电,那我再插上,充电器就坏了,这样的充电器谁能买。谁又能保证充电时不碰充电器的电源。我想还是设计上的事,加个快速二极管我觉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