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在PCB布板时,突然添加不了过孔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4-01):
之前用PADS时,过孔用得好好的,然后我不小心设置了过孔的大小,之后就添加不了过孔了。操作top层的元件时,用右键点击层切换和添加过孔都没用,始终在top层。当操作bottom层,始终在bottom层。

在网上看了很多人解决的方法,都是什么设置问题,我都没问题,不知道咋回事了。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麻烦点播一下。

网友A:
按下F4切换层,看还能不能添加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F4切换层,看还能不能添加过孔

没用的,这种快捷键都试过。

网友B:
连线过程中点右键—>End Via Mode,也就是你顶贴图中的“过孔结束模式”你看是不是选了第一个End No Via?改成第二个End Via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线过程中点右键—>End Via Mode,也就是你顶贴图中的“过孔结束模式”你看是不是选了第一个End No Via? ...

试了,也不是这个原因。。。我前几分钟还能用,就是看过孔太大,然后修改了它的尺寸,之后就再也打不了过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也不是这个原因。。。我前几分钟还能用,就是看过孔太大,然后修改了它的尺寸,之后就再也打不了过 ...

颜色设置有没有问题?实际是打上了,但是看不到?

网友C:
看一下你的过孔层的设置是否正确,以前我就犯过这个错误,一边设置了,一边没有设置,于是就只有孔没有铜皮

网友D:
检查一下规则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你的过孔层的设置是否正确,以前我就犯过这个错误,一边设置了,一边没有设置,于是就只有孔没有铜皮 ...

谢谢,自己发现问题,已经解决。是自己粗心,设置钻孔尺寸大于焊盘尺寸了。。。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修正钻孔尺寸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