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各位分析一下缓启动电路

楼主:
最近看到好产品电源供电部分采用缓启动电路,对其中上电和断电的过程不是很清楚,求前辈指导给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2017-04-01):
就是C75 R62起作用;
让MOS管缓慢打开

网友B:
C75通过R62缓慢放电,Vg电压逐渐降低,mos管缓缓导通

网友C:
放电?不是缓慢充电吗?最后源栅断开,一边为VCC一边为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C75 R62起作用;
让MOS管缓慢打开

请问断电后电容放电过程呢,D1在这里有人说是为了快速放电,没有理解,麻烦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D(点评):
c75在断电时,下端是负电压,导致D1通。快速降低到0.6V以下。

网友A:
通过二极管放电,会比通过电阻放电快呀;
放电的时候,就把二极管当成短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二极管放电,会比通过电阻放电快呀;
放电的时候,就把二极管当成短路就好了 ...

还有就是充电完成后R62没有电流j经过,电阻上端的电压即Vg是如何保持是电路持续导通呢?

网友A:
充电完成后电容没有地方可以放电,两端电压一直保持着,那么MOS管就会一直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完成后电容没有地方可以放电,两端电压一直保持着,那么MOS管就会一直导通了 ...

万分感谢啊 谢谢~

网友E(2019-07-01):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充电完成后R62没有电流j经过,电阻上端的电压即Vg是如何保持是电路持续导通呢? ...

图中是PMOS,导通条件为VGS=0时导通。所以充电完成后r62对应的电势为0,mos导通。

网友F(点评):
你需要补习一下各种mos的特性图了

网友G(2023-07-28):
引用 网友E:
图中是PMOS,导通条件为VGS=0时导通。所以充电完成后r62对应的电势为0,mos导通。 ...

什么公司做的PMOS,在Vgs=0V时,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