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用st-Link怎么刷hex文件?

楼主:
接了个修改程序项目,硬件说是用的STM32,拿过来一看是GD32F150C8T6,顿时头大,原来程序给过来好像不完整,用keil5+stlink能下载仿真,但是好像都没跑起来。给过来有.hex文件,想刷进去看看是不是给的程序问题,发现STVP没有GD32的芯片选项,选了几个只有STM32F103系列能刷,但是提示verifying错误。请问大家,这个芯片用st-link怎么刷hex文件呢?

网友A(2017-04-01):
选择STM32F05系列

网友B:
这个应该用GD的工具才靠谱一点吧

网友C:
这个需要对应的软件支撑的。

网友D(2017-06-01):
GD不是自己有工具吗,用ST的先折腾干嘛

网友E:
用J--Link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与STM32的操作一致的,,不复杂的

网友F:
这个先跟大家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