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移植到f105故障

楼主(2017-04-01):
这几天一直在鼓捣CAN通信,用的stm32f103内置can控制器,在103上调通可以收发报文,但是今天把程序下载到105之后,105完全没有反应,很心痛。。

楼主:
这些是can的配置文件,新人求带啊。

楼主:
#include "can.h"
#include "stm32f10x_can.h"
unsigned int CAN_ID;
unsigned char CAN_DATA0=0,CAN_DATA1=0,CAN_DATA2=0,CAN_DATA3=0,CAN_DATA4=0,CAN_DATA5=0,CAN_DATA6=0,CAN_DATA7=0;
unsigned char CanFlag,Display;

//extern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AN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1_CAN1,ENABLE);
  /* Configure CAN pin : 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CAN1 RX0 interrupt IRQ channel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CAN_Configuration(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 CAN register init */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4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45;

  if (CAN_Init(CAN1,&CAN_InitStructure) == CANINITFAILED)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 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void CANWriteData(unsigned int ID)
{
  CanTxMsg TxMessage;

  TxMessage.StdId = ID;
//TxMessage.ExtId = 0x00;     //ÉèÖÃÀ©Õ¹id  À©Õ¹id¹²18λ
  Tx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TxMessage.IDE = CAN_ID_STD;
  TxMessage.DLC = 8;
  TxMessage.Data[0] = CAN_DATA0;
  TxMessage.Data[1] = CAN_DATA1;
  TxMessage.Data[2] = CAN_DATA2;
  TxMessage.Data[3] = CAN_DATA3;
  TxMessage.Data[4] = CAN_DATA4;
  TxMessage.Data[5] = CAN_DATA5;
  TxMessage.Data[6] = CAN_DATA6;
  TxMessage.Data[7] = CAN_DATA7;
  CAN_Transmit(CAN1,&TxMessage);
}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CanRxMsg RxMessage;
  CAN_Receive(CAN1,CAN_FIFO0, &RxMessage);
  CAN_ID=RxMessage.StdId;
  CAN_DATA0=RxMessage.Data[0];
  CAN_DATA1=RxMessage.Data[1];
  CAN_DATA2=RxMessage.Data[2];
  CAN_DATA3=RxMessage.Data[3];
  CAN_DATA4=RxMessage.Data[4];
  CAN_DATA5=RxMessage.Data[5];
  CAN_DATA6=RxMessage.Data[6];
  CAN_DATA7=RxMessage.Data[7];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CAN_IT_FMP0);
  CanFlag = ENABLE;
}

网友A:
这个芯片是互相兼容代码的?

网友A:
下载之后也得看内部寄存器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
中断向量名字不一样吧。

网友C:
芯片不兼容,寄存器也不兼容。

网友C:
没有用过STM32F105,不知道配置有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D:
自己整,才会升级。

网友E:
两个芯片肯定不兼容而已。

网友E:
重新编一个CAN通信程序试试。

网友F:
注意波特率

网友G:
有什么问题?不兼容,重新写吧。

网友H:
你也是用的STM32F103编译的?

网友H:
寄存器有不一样的,不能直接使用。

楼主:
对的,就是时钟配置不对,105用的16M晶振没注意,让我研究了好几天才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