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单片机+声表振荡器输出OOK/ASK编码的问题

楼主(2017-04-01):
以前一直是用ic做收发和编解码。

最近看到一个板子用的三极管+声表振荡器输出,成本很低啊。

接收端用PT4302 解调 ,然后单片机解码。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用单片机的io口输出编码?   能想到的是pwm ,但是具体如何实现 还望大神赐教

网友A:
最好使用曼彻斯特编码。

网友B:
用那种普通固定码遥控器的那种编码就行比如ev1527那种,然后注意速率,,当然比较好的就是用曼彻斯特,注意ook发0的时候和不发是一样的,,还有距离如果要求比较闲远可以考虑使用稳频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那种普通固定码遥控器的那种编码就行比如ev1527那种,然后注意速率,,当然比较好的就是用曼彻斯特,注意 ...

评估了下,觉得用单片机做发射端成本略高啊。 发射端仅仅发射而已。

单片机做还得写发射程序,而且没个遥控器还要写入id 。 算下来不如直接上ev1527这种自带id的 。

只需要写接收端的解码程序就好了,为啥接收端不也用解码ic  因为接收端功能比较多点  还要考虑扩展功能。

这样只需要写接收端程序,然后用学习法对码 ,应该成本各方面好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评估了下,觉得用单片机做发射端成本略高啊。 发射端仅仅发射而已。

单片机做还得写发射程序,而且没个 ...

如果仅仅为了能用,当然声表1527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为了不被淘宝3两块钱的学习,那就要从发射协议下**,或者频点下**了,,至于接收,接收如果还用编解码芯片,你这是要多么简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仅仅为了能用,当然声表1527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为了不被淘宝3两块钱的学习,那就要从发射协议 ...

接收的解码用单片机,但是射频部分还得用芯片解调啊。

楼主:
已经买了凌承芯的收发模块 。直接接个pcb天线用了。 省的匹配电容电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