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TMS320F28035的AIO是什么功能

楼主(2017-04-01):
近来刚接触TMS320F28035,对于里面的AIO模块功能,没太看懂,不知道这个模块究竟是什么意思。按照一般的理解,I/O模块就可以了,为什么叫AIO,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也是数字 IO 口, 由于复用与 ADC 的输入通道. 就此命名以区别
特别之处是没有内部上拉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是数字 IO 口, 由于复用与 ADC 的输入通道. 就此命名以区别
特别之处是没有内部上拉电阻 ...

大师

网友A:
其实手册上都有介绍, 没有用到就不会太留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手册上都有介绍, 没有用到就不会太留意

工作中不用了   好多都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数字 IO 口, 由于复用与 ADC 的输入通道. 就此命名以区别
特别之处是没有内部上拉电阻 ...

多谢airwill,我看了说明,它的功能就是I/O,但名字是AIO,这个一直让我纠结,听大侠一句话,茅塞顿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