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峰值检测问题分析

楼主:
在输入电压正负30V的正弦时,125K的载波信号,最大4K的基波信号,能够解调出来;修改LC回路分压电阻后,输入电压增大到40V时,解调信号不可靠。图在后面传,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改变了10欧的电阻到5欧电阻,载波谐振电压由30V变大到40V,后面解波就不太可靠,有时可以,有时不行。

这是框图

这是框图

楼主(2017-04-02):
引用 网友A:
1N4148逆向电压承受不了了吧!印象中只能70伏特。整流後电容1nF储存电正的40v峰值电压,再加上输入的-40谷 ...

当时也考虑过是不是这个问题,能不能在二极管前或者二极管后衰减一下,二极管检波电压合适的二极管能推荐一个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