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PWM发生器

楼主(2017-04-01):
我的电路图

大家好,今天早做PWM发生器,自己用驰张振荡器产生了三角波,可是在最后用LM393做比较的时候,
发现了上图的问题,有人可以帮我解决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M393的输出端是开集板的必須有上拉电阻。你是做电压比較就不需负反饋。 ...

谢谢版主,看完芯片内部结构图恍然大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版主。以後要养成习惯,凡事对于不熟悉的零件,一定要仔細察看零件规格书,不要一股脑的做上去,运 ...

学习了